如何取消屏幕休眠?

楼主:
我编译的系统,屏幕过1分钟就休眠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在哪里控制屏幕休眠时间的。。。在控制面板中只找到了屏幕背光时间,改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可以在程序里调用 SystemIdleTimerReset

网友:
我现在不想通过软件控制,只是想让系统直接取消屏幕休眠,能不能通过修改驱动或注册表之类的来实现?

网友:
改PM的注册表设置,把D1,D2状态下关联屏幕的子键删掉就好了

网友:
3楼正解。
但是是在wince OS里面修改注册表设置。

简单点,可以在编译前将下面加在注册表内就可以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SystemIdle\{EB91C7C9-8BF6-4a2d-9AB8-69724EED97D1}]
"Default"=dword:0           ; D4        set Display on when systemidle

在注册表里面添加。

网友:
根本原因是系统电源状态转换触发了背光驱动设备状态的转换,所以只需要调整这个转换的时间就行了
具体修改的项上面好多哥们以及提到了

网友:
3楼正解,楼主还没解决?

网友:
对不起啊,今天明天都比较忙,可能要到明天晚上才能试,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已经是第二天了,那好,可能要今天晚上才能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 "ACUserIdle"=dword:0? ? ? ? ; in seconds
? ? "ACSystemIdle"=dword:0? ? ? ; in seconds
? ? "ACSuspend"=dword:0? ? ? ? ; in seconds
? ? "BattUserIdle"=dword:0? ? ? ; in seconds
? ? "BattSystemIdle"=dword:0? ? ; in seconds
? ? "BattSuspend"=dword:0? ? ? ; in seconds

Paul, Chao @ Techware

正解

网友:
试了,成功了,感谢各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