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2005向开发板部署空的工程,出现超大DLL问题

楼主:
VS 2005新建一个C#智能设备工程。

我自己没有向里面添加代码。

然后调试编译部署到我的开发板。

选择的是我开发板sdk部署。

然后开始部署。奇怪,总是提示磁盘空间不足:错误 0x80070070: 磁盘空间不足

后来在wince开发板下,设置内存,还是不行。

然后,就进到我开发板部署的那个文件夹,发现,该文件夹下,有很多dll,30个左右。每隔都是大于1M,

甚至很多都是4M的。

奇怪,为什么我的一个空的 C#工程部署,会有如此多,如此大的dll呢?

调试信息如下:

------ 已启动生成: 项目: File_cp, 配置: Debug Any CPU ------
File_cp -> D:\我的文档\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File_cp\File_cp\bin\Debug\File_cp.exe
------ 已启动部署: 项目: File_cp, 配置: Debug Any CPU ------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Web.RegularExpressions\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Web.RegularExpression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ServiceProcess\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ServiceProces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esign\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esign.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32\System.Transactions\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Transaction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Web.Services\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Web.Service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Accessibility\2.0.0.0__b03f5f7f11d50a3a\Accessibility.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32\System.EnterpriseServices\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EnterpriseService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irectoryServices\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irectoryService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rawing.Design\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rawing.Design.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Runtime.Remoting\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Runtime.Remoting.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irectoryServices.Protocol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Configuration\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Configuration.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32\System.Data.OracleClient\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Data.OracleClient.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eployment\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eployment.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ata.SqlXml\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Data.SqlXml.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Runtime.Serialization.Formatters.Soap\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Runtime.Serialization.Formatters.Soap.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Microsoft.VisualC\8.0.0.0__b03f5f7f11d50a3a\Microsoft.VisualC.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32\System.Web\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Web.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Configuration.Install\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Configuration.Install.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Security\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Security.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Xml\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Xml.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Windows.Forms\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Windows.Forms.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Drawing\2.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rawing.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MSIL\System\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dll”
正在部署“C:\WINDOWS\assembly\GAC_32\System.Data\2.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Data.dll”
部署和/或注册失败,错误为: 0x8973190e。 写入文件“%csidl_program_files%\file_cp\mscorlib.dll”时出错。错误 0x80070070: 磁盘空间不足。
  ========== 生成: 1 成功或最新,0 失败,0 被跳过 ==========
========== 部署: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已跳过 ==========

红颜色的地方最奇怪,出现什么oracle之内的东西。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下。

呵呵

网友:
可能是工程搞的不对吧。

网友:
还是不太对。

我就是创建的C#只能设备工程。

如此多的dll.

网友A:
是不是using太多没用的包了?没用的都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ing太多没用的包了?没用的都去掉试试

我仅仅创建了一个C#智能设备工程而已,我自己还没有向里面添加任何代码。

网友B:
据说是因为我的wince 上没有安装 .net 框架?

不会吧,我wince 5.0,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因为我的wince 上没有安装 .net 框架?

不会吧,我wince 5.0,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的吧

对了

应该有???没有这一说,定制的系统一般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因为我的wince 上没有安装 .net 框架?

不会吧,我wince 5.0,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的吧

对了

应该有???没有这一说,定制的系统一般都没有

没有的话,VS编译部署程序的时候也应该是会自动安装的。

真搞不明白,我创建的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工程,就只是这个空工程,我自己不加入任何代码,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20多M的dll下载到开发板,导致我的磁盘空间不足。

各位,C#开发wince的应用程序的,给点指点,我还真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那重新定制一下系统,加进去.net 2.0呢。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用过c#搞wince的人,可能也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
帮你顶下。

网友D:
不明白你的为什么会这么多DLL,如果暂时无法解决你可以在VS2005上设置布署的目录到FLASH的盘符,只要你的FLASH盘符够大就不怕DLL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的为什么会这么多DLL,如果暂时无法解决你可以在VS2005上设置布署的目录到FLASH的盘符,只要你的FLASH盘符够大就不怕DLL太大了。

Flash 才差不多30M。他的 dll也太大了。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网友:
不太明白,很是郁闷。

别人运行的好好的C#的嵌入式程序,传给我,我部署,他也部署的是一对超大的dll.

莫非当真是我的winc 5.0 的问题、?

网友:
版主贴主早上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3srpK回帖是一种美德!tir2s
==========================
介+绍:

H1ghy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3srpK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群:103815692

BGVy5

网友E:
这些DLL应该是被部署到Windows的目录下面,
你看看你的“我的设备”——“系统属性”——“内存”中,存储内存和程序内存的分配,
将存储内存适当调大一些再部署看看。
我怀疑在部署失败时存储内存已经全部被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DLL应该是被部署到Windows的目录下面,
你看看你的“我的设备”——“系统属性”——“内存”中,存储内存和程序内存的分配,
将存储内存适当调大一些再部署看看。
我怀疑在部署失败时存储内存已经全部被用完了。

的确是被用完了

因为这些dll有20多M,竟然全部下载到我的开发板上。

所以很奇怪。别人创建C#只能设备应用程序便已部署之后就一个应用程序exe文件。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dll呢?

不明白。

网友E:
如果只是部署一个EXE,说明它的系统本身就已经带了.NET CF,
而你的系统没有带,所以在部署应用程序时会把这些也都部署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部署一个EXE,说明它的系统本身就已经带了.NET CF,
而你的系统没有带,所以在部署应用程序时会把这些也都部署过去。

那怎么办呢?

他给我部属个CF,好几十M,太大了。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8qXi4JJcqI4WynUQ4r回帖是一种美德!98IXmXi1M5UjnLIJtK
==========================
介+绍:

LekeHx9XqDoFN9TiTv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8qXi4JJcqI4WynUQ4r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pzdpCzdVB5mzSizoz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部署一个EXE,说明它的系统本身就已经带了.NET CF,
而你的系统没有带,所以在部署应用程序时会把这些也都部署过去。

那怎么办呢?

他给我部属个CF,好几十M,太大了。

你可以下载一个.NET CF的安装包安装试试看,这样可能会小一点。
它在部署时可能下载的DLL太多了,而很多可能是用不上的。

网友:
我下载了一个  .NET CF.但是不能安装

网友B:
我觉应该不是 .NET CF的问题。

因为,就算我用VS 2005自带的仿真器,同样也会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应该不是 .NET CF的问题。

因为,就算我用VS 2005自带的仿真器,同样也会提示这个错误。

仿真器也是同样的问题吧。
建议楼主在定制系统时直接加上.NET CF组件。

网友B:
如此之麻烦,我还不如使用MFC了。

本来只是想做个界面的。

汗。。这下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之麻烦,我还不如使用MFC了。

本来只是想做个界面的。

汗。。这下弄的。

如果只是做简单界面,用MFC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ing太多没用的包了?没用的都去掉试试

我仅仅创建了一个C#智能设备工程而已,我自己还没有向里面添加任何代码。

NETCFV2.wce5.armv4i.cab是我用的板子上的.NET CF安装包,你用的是这种格式的安装包吗?
我的wince上面就没有,把这个下进去可以直接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CFV2.wce5.armv4i.cab是我用的板子上的.NET CF安装包,你用的是这种格式的安装包吗?
我的wince上面就没有,把这个下进去可以直接安装啊……

哪里有下载的?

我百度了半天,没找到有下载的。

我在PC上安装.Net compact framework2.0的时候,提示已经安装了其他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