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模式

楼主:
请帮我解释下下面参数的含义,搞不懂最后两个参数的含义。
波特率115200,N,8,0,1

网友:
BaudRate、bytesize、Parity、stopbits

网友:
波特率
115200,:波特率
N,:校验方式
8,:BYTE 长度
0,:校验位 长度
1 :Stop 位 长度

网友:
最后两个参数是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的长度吧。

一般是一个停止位,奇偶校验无。

网友:
串口的配置参数,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还没明白!

网友:
115200,:波特率--速度
N,:校验方式    --N是不校验
8,:BYTE 长度  --字节长度,8位
0,:校验位 长度 --0是不校验
1 :Stop 位 长度--停止位长度

2楼正解,帮顶拿分~

网友:
最后两个参数是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的长度吧。

一般是一个停止位,奇偶校验无。

具体楼主请看 RS232 的协议,特别是传输的时序图,就明白了

网友:
建议楼主可参考以下网站,特别是第二个:
Linux下串口编程入门.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linux/l-serials/index.html

Serial Programming Guide for POSIX Operating Systems
    http://digilander.libero.it/robang/rubrica/seria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