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 world。编译错误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吧,找了好多帖子也没解决

#include
#include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Hello, worl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Goodbye, cruel world\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gcc -D__KERNEL__ -DMODULE -DLINUX -I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 -c -o dev_hello.o dev_hello.c

[root@localhost cc]# gcc -D__KERNEL__ -DMODULE -DLINUX -I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 -c -o dev_hello.o dev_hello.c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asm/thread_info.h:16,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thread_info.h:21,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preempt.h:9,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spinlock.h:49,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capability.h:45,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sched.h:44,
                 from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module.h:9,
                 from dev_hello.c:2: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asm/processor.h:80: 错误:‘CONFIG_X86_L1_CACHE_SHIFT’ 未声明 (不在函数内)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asm/processor.h:80: 错误:要求的对齐边界不是常量
在包含自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sched.h:49 的文件中,
                 从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module.h:9,
                 从 dev_hello.c:2: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33:3: 错误:#error You lose.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usr/src/kernels/2.6.18-1.2798.fc6-i586/include/linux/jiffies.h:210:31: 错误:#if 中用零做除数

网友:
# If KERNELRELEASE is defined, we've been invoked from the
# kernel build system and can use its language.
ifneq ($(KERNELRELEASE),)

obj-m := hello.o
# Otherwise we were called directly from the command
# line; invoke the kernel build system.
else

KERNELDIR ?= /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
PWD := $(shell pwd)
default:
$(MAKE) -C $(KERNELDIR) M=$(PWD) modules

endif

LDD3上的makefile。2.6内核的编译有点奇怪,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编译出了一堆LINUX自带的文件的错误。用LDD3的编译文件就OK了。你试试看。

网友:
看了你的错误,不太清楚原因,但我可以给你一个解决的思路。
1、正确的编译内核树。
2、严格区分2.4版本与2.6版本。
3、正确配置环境变量。
我就是这么做的,基本没有遇到问题就成功了,没有遇到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