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时间都复位,好像备用电池没起作用?

楼主:
现在系统每次开机或是重启的时候,时间都复位了?请问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彻底掉电了,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有的BSP为了防止错误的时间,每次启动的时候,会赋一个初始时间值,你检查一下代码,如果是这样做的,修改下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A:
1、代码存储RTC时间没实现
2、启动的时候RTC赋初值
3、系统开机的时候RTC断电

查下是哪种情况吧

网友B:
楼主用的处理器 是哪家的?

MARVELL的PXA系列,如果复位是接在CPU的RST脚上,复位会导致RTC掉电,从而把RTC(RAM)也给清零,所以每次复位RTC时间都没有。

如果复位是接在CPU的IO_RST脚上,每次复位就不会把RTC给清,就不会导致时间没了。

这些都在对应的手册里有说明。
楼主看下自己的处理器手册里的资料,关于不同复位对于RTC的处理、。

网友:
恩,多谢楼上各位
我根据各位的方法查查看

网友:
检查一下初始化rtc的代码
  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代码存储RTC时间没实现
2、启动的时候RTC赋初值
3、系统开机的时候RTC断电

查下是哪种情况吧

呵呵,支持这种提法,应该比较全面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处理器 是哪家的?

MARVELL的PXA系列,如果复位是接在CPU的RST脚上,复位会导致RTC掉电,从而把RTC(RAM)也给清零,所以每次复位RTC时间都没有。

如果复位是接在CPU的IO_RST脚上,每次复位就不会把RTC给清,就不会导致时间没了。

这些都在对应的手册里有说明。
楼主看下自己的处理器手册里的资料,关于不同复位对于RTC的处理、。

呵呵,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现在我碰到的问题是一部分出现复位现象,好的拆下来再放上去也可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