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转换磁珠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电感转换磁珠的问题
我想把射频电路中原来是100nh的电感换成磁珠,请问磁珠的大小选择为多少?电感和磁珠的转换原则是什么?
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但是没有我想要的结果,希望各位师哥师姐给我点提示。
射频
网上

网友A:
这个得看你那个电感在原电路中的作用。
对于射频电路中的电感,很多是用于阻抗匹配的,这个一般不建议换。
其他的可以,主要关注直流电阻、频率等特性

网友B:
射频电路中的电感很多是用来构成震荡电路,这些往往和频率特性相关,不像在整流或滤波中强调电流,自身直流阻抗。而磁珠往往用来去除电流电路的高低频的噪声,往往关心其在某些频段的电感值得稳定以及内阻的大小不要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C: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电感是接到模拟电源和模拟地还有数字地的,我也不知道具体的用途,还请各位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