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进入user Idle或System Idle后,如何只激活屏幕而不操作到其内容

楼主:
我的wince系统在无任何操作时,是1分钟后进入user Idle,再2分钟后进入System Idle,再3分钟后进入Suspend。当在进入Suspend之前,即在user Idle或System Idle状态下用触摸笔点击屏幕,可以激活屏幕(on状态),但同时也操作到了桌面的内容。
能不能在两种状态下,用触摸笔点击一下屏幕只激活屏幕而不操作到其内容?
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void WINAPI SystemIdleTimerReset(void);
这个到是不会发出点击屏的动作,但是会重置系统的Idle timer 使系统不进入suspend状态;
具体可以参考MSDN的说明。

网友:
没明白意思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在user idle时背光不全关,留一点,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下面的内容,点屏幕回到ON,而且system idle状态时把背光全关,而点屏幕不回到ON.
当然你要求也可以实现,只要在touch的驱动中做个判断就OK了,如果在D1或D2状态下有点击屏幕不向系统发送正常的事件,而是发一个空的操作事件,这样就可以让系统回到ON

网友:
是在touch驱动的这个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里实现吗

我的代码是下面这样,但不行啊?
DdsiTouchPanelGetPoint(
        TOUCH_PANEL_SAMPLE_FLAGS        *pTipStateFlags,
        INT                                                        *pUncalX,
        INT                                                        *pUncalY
    )
{
   if(判断:非D0和非D4状态)
   {
    SystemIdleTimerReset();
    return;
   }

   .
   .
   .
}

网友:
SystemIdleTimerReset(); 这个函数不能唤醒系统吧
发个下面的系统事件试试吧
hUserEvent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if (hUserEvent != NULL)
       SetEvent(hUserEvent);

网友:
是1分钟后进入user Idle,再2分钟后进入System Idle,再3分钟后进入Suspend
3分钟suspend了。。是手机产品吧。。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