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自带的MediaPlayer能播放什么格式的视频文件?

楼主:
我用的WinCE6.0,  X86的

我配置了WinCE下自带的MediaPlayer播放器,试了好几种格式的视频文件都无法播放,提示无法打开路径或者文件。网上看到有人说可以播放特殊格式的wmv,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特殊格式的?谁有那种特殊格式的wmv文件,可以给我发一个吗?

多谢各位!
前几天发了两个帖子都没有人回,伤心啊,我怎么结贴的,哪位看到了就给回一下吧

网友:
关键是没有解码器,WM就会提示无法打开路径或者文件

网友:
在定制OS的时候把需要的解码组件添加进OS就可以了,WINCE自带的组件还是可以播放一部分格式的,如果需要一些特定格式的解码就需要自己编写解码组件了

网友:
只要有解码器什么格式的都能放,播放器只是个壳,没有解码器,什么都放不了

网友:
MPEG-1
MS RLE
WMV/MPEG-4

网友:
以上的格式不能播放的话说明你的内核在定制时没有选择上这几个组件!!!

网友:
自已重新定制一个系统,把相关解码组件全部加上应该就能播放一大部分视频。我用ARM的CPU,WinCE6.0的操作系统就能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高清视频。

网友:
mp4也可以,我的6410就可以,裁剪师见media play 的相关东东选中即可

网友:
MS自带的支持AVI和WMV两种,其它的要自己写FILTER才行

网友:
纯属路过,帮顶顶!没搞过WINCE下的视频,,,,自卑中。。

网友:
有FILTER的话,什么都可以播放

网友:
avi文件也可以,不过可以下载其他的软件也可以播放rmvb的

网友:
谢谢各位,可能是我没配置对,开始只能播放ASF格式的文件

网友:
播放WMV的只需在OS中添加WMV的组件即可

网友:
WinCE下都有什么摄像头的驱动呢?中星微的301可以用吗?

要是想用其他摄像头是不是要自己安装驱动,但是WinCE下不知道怎样操作,找不到硬件管理器,也运行不了exe文件。

还有,装了摄像头驱动的话,用dshow采集数据可以吗?但是用什么方法查找或枚举出设备呢?win32下的ISampleGrabberCB在WinCE不支持。。。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可见我有多无奈了,一点资料都没有,哪位有相关的资料给我个链接吧,多谢多谢!

发新帖总是失败,只好写在这里了,希望有人看到回答我,一起给分,多谢

网友:
WinCE下都有什么摄像头的驱动呢?中星微的301可以用吗?

很多摄像头,分USB的和内置的。都需要各自的驱动支持,基本上,没有通用的。

要是想用其他摄像头是不是要自己安装驱动,但是WinCE下不知道怎样操作,找不到硬件管理器,也运行不了exe文件。

驱动是打到系统镜像里面的。

还有,装了摄像头驱动的话,用dshow采集数据可以吗?但是用什么方法查找或枚举出设备呢?win32下的ISampleGrabberCB在WinCE不支持。。。

需要CaptureFilter支持。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可见我有多无奈了,一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