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添加名字相同的文件

楼主(2009-12-24):
keil添加名字相同的文件
大家好,如何在KEIL C里添加名字相同的两个文件?
如何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恐怕不能吧,没试过。
你在工程里右键选择添加文件试试呢?

网友C:
貌似不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这样很容易出错的.
如果一定要这样,试试修改库文件的环境变量,然后在文件中都使用
绝对路径
...没用过哦,自己试.

网友D:
恐怕不能吧

网友E:
不能这样做.
不仅如此,如果你有一个汇编语言的和一个C的模块,如果去掉了它的扩展名,它们的名字也不应相同,否则生成OBJ的时候,有一个会被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