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RGB565的图像从120x160转换到176x144大小

楼主:
从dopoda S1的摄像头捕获的图像格式是 RGB565 120*160(DirectShow Filter中获取), 在H.263进行编码之前,要先转成YUV格式, 而QCIF的可用格式是固定的,不包含120x160格式,所以要把RGB565 从120x160转换至176x144,然后再转换成YUV进行编码。我是按以下方式转换的,

        BYTE m_rgb565_176_144[176*144*2];
        BYTE m_yuv_176_144[176*144 + 176*144/2];

        PBYTE pData;
        pSample->GetPointer(&pData);// 这里捕获到的数据就是RGB565格式的图像
        length = pSample->GetActualDataLength(); // 这个变量是长度

        // 下面的代码试图对RGB565进行裁剪,从120x160裁剪成176x144。
        int offset_row_start = (160 - 144)/2;
        int offset_column_start = (176 - 120); // rgb565, 每像素2个字节, 所以不用再除以2
        int row_end = offset_row_start + 144;
        int bytes_per_line = 120 * 2;

        for(int i = 0, j = offset_row_start; j         {
                BYTE *tgt_line = m_rgb565_176_144 + i * 176 + offset_column_start;
                BYTE *src_line = pData + j * bytes_per_line;
                memcpy(tgt_line, src_line, bytes_per_line);
        }
        // 裁剪后的数据直接发生到PC上的播放器上, 这里为了排除H.263编码和YUV转换产生错误,没有进行转换和编码就直接发生
        SendVideoData((char *)m_rgb565_176_144, 176*144*2);

PC上接收到的数据直接用DDRAW,根本无法成像。 而不进行裁剪时, 成像是正常的, 麻烦高手帮忙,看看裁剪时出什么错了,不胜感激。

网友:
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路过mark!好想也有人用GDI!

网友:
插值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插值会不会速度慢了一点, 这是手机上运行的程序, 只是想把原来 120x160的图像,裁剪成176x144的图像以便于RGB256ToYUV,然后用H.263编码。

有好一点的算法没有, 不胜感激啊

网友:
我在下面代码中
// 下面的代码试图对RGB565进行裁剪,从120x160裁剪成176x144。
int offset_row_start = (160 - 144)/2;
int offset_column_start = (176 - 120); // rgb565, 每像素2个字节, 所以不用再除以2
int row_end = offset_row_start + 144;
int bytes_per_line = 120 * 2;

增加了一行:
memset(m_rgb565_176_144, 0, 176*144*2); //清0 rgb565 目标缓冲区

在PC上播放出来的图像中被切割成了4块, 其中切割成上下两大块,最上面是黑色的, 下面的又被切割成3块,左边的小,右边两块大,都能显示图像,但是有些变形,奇怪。。。。

网友:
终于在自问自答中解决了:每像素两个字节导致的错误。

                        for(int i = 0, j = 8; j < 152 ;i++, j++)
                        {
                                BYTE *src_line = pData + j * 120 * 2;
                                BYTE *tgt_line = m_rgb565_176_144 + i * 176 * 2 + offset_column_start;

                                memcpy(tgt_line, src_line, bytes_per_line);
                        }

网友:
这样的话图片就被拉伸了吧?

网友:
没有拉伸, 只是裁剪了, 源图片 有一部分被扔掉了, 目标图片中 边框区域变成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