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c#關於精簡框架中Control CreateGraphics方法

楼主:
   請教各位大俠: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Init(tabPage1);
        }

        ///
        public void Init(Control control)
        {
            Graphics gxPhys = control.CreateGraphics();///運行時出現不支持錯誤.
        }

       我想在tabpage1繪圖,但運行時這行Graphics gxPhys = control.CreateGraphics();出現錯誤.
       我查了下,精簡框架中的有此方法呀?

网友:
我用仿真器調試,系統提示:
   NotSupportedException
真是不明白?

网友:
你在这里面加一个PIC或者PANEL,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可是pic,panel不支持CreateGraphic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