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XA270键盘驱动问题
yuexiaomei
yuexiaomei

网友A(2010-03-23):
PXA270键盘驱动问题
原理图如下:
方向键原理图和这个一样。只是使用的是DKIN
不知道这样的接法能不能使用270的键盘中断。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矩阵键盘部分,只能收到第一次【按下】中断,弹起来的时候也没有中断了。
后面就一直都没有矩阵键盘的中断了。
但是方向键的中断却能一直产生。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键盘
矩阵

网友B:
参考一下优龙的电路图吧。呵呵

网友C:
我们的板子已经定下来了,不可能再改了,就是想知道这种方式能不能用键盘的中断

网友D:
把芯片内部上拉使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