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IO流驱动的问题

楼主:
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这两个函数是可以在开发流驱动的时候使用,之后应用程序只需要调用 GPIO_Read(..)和GPIO_Write(..)就可以完成对GPIO的操作了?

网友:
GPIO也需要专门的流式接口驱动吗?我好像从来没用过,只是用这两个函数映射一下就直接操作了。

网友:
Google啊,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你说的没有错。

网友:
WRITE_REGISTER_UCHAR
READ_REGISTER_UCHAR

网友:
与使用的硬件平台有关吧。

网友:
引用楼主 goodboy2012 的回复:
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这两个函数是可以在开发流驱动的时候使用,之后应用程序只需要调用 GPIO_Read(..)和GPIO_Write(..)就可以完成对GPIO的操作了?

用GPIO_IOControl,这个比较好用,控制+输入参数。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如果gpio做成了流驱动的话那么可以执行GPIO_Read(..)和GPIO_Write(..)就可以完成对GPIO的操作了。如果没有gpio驱动,那么控制gpio的话就需要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了。

网友:
引用楼主 goodboy2012 的回复:
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这两个函数是可以在开发流驱动的时候使用,

这个是地址映射的吧!

之后应用程序只需要调用 GPIO_Read(..)和GPIO_Write(..)就可以完成对GPIO的操作了?
这个事流驱动的接口,当然可以这样操作了!  不过在APP中试ReadFile,Writ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