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CE上跑的程序,可以和PC交互正常,但和单片机不行

楼主:
不知道啥原因。CE和那台单片机都说是RS232。可为什么不能接收呢。

有朋友说是4号DTR引脚电平问题。是这个原因吗?
如果是的话,是用下面这个函数就可以修改电平了吗?
EscapeCommFunction (hPort, SETDTR);

EscapeCommFunction (hPort, CLRDTR);

网友:
不懂,
单片机和wince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是说要和那个单片机的东东通信。。。。PC机上的超级终端已经可以和那个单片机的东东通信了

网友:
看看单片机的波特率了,还有一般单片机没有流控的,WINCE端要把这个关掉

网友:
大哥所说的跟pc连接的意思是否是在pc的sdk上运行?跟单片机连接是否是把系统下到所谓的单片机上?

网友:
单片机本身一般很少是RS232,而是TTL232,最好别乱接。
wince设备<->PC,ok。
单片机<->PC,ok。

那wince设备<->单片机肯定要换txd/rxd的,不然就是TXD接TXD,RXD接RXD了。
另外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流控这些设置。

网友:
把TTL的波形勾出来,看看是单片机没发,还是WINCE没收!

网友:
和单片机通信,要用232(或202)芯片实现232电平与TTL电平之间转换的.

网友:
单片机能和PC通讯说明单片机上已经有232转换芯片了.
PC 正负12V信号 <--> CE(TTL)通讯成功
PC 正负12V信号 <--> 单片机(TTL)通讯成功
看出问题了吗? 单片机上的232转换芯片能将232电平转成TTL电平,可是CE设备出来的信号不是正负12V的232电平,两者如何能通讯成功呢?

网友:
错了,脑子进水了,直接用示波器量信号看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为什么仔细的留言不能删除或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