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控制面板中的项?

楼主:
控制面板中有一些不用的选项,如蓝牙,背光调节。想把他们去掉如何操作?

wince 5.0

还有请问就是开始菜单中的suspend如何去掉?

网友:
控制面板相关代码在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

在WINCE500\PUBLIC\CEBASE\OAK\MISC相关编译选项,可选择那些模块可以编译

网友:
不知道删去哪些啊,请明示,谢谢!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ControlPanel]

在注册表中,有关键字ControlPanel后面的就是要加入控制面板里的。。。
如背光: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Backlight]
可以在这个地方修改。。。

一般外设之类东西都可以选择的吧,不过,像背光,最好留着吧

网友:
但是好像无法删掉那个组件吧,还是有显示的。蓝牙的那个在注册表里没有啊
s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ControlPanel]

在注册表中,有关键字ControlPanel后面的就是要加入控制面板里的。。。
如背光: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Backlight]
可以在这个地方修改。。。

一般外设之类东西都可以选择的吧,不过,像背光,最好留着吧

网友:
好好研究下现面两文件夹的代码就知道怎么做了
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
C:\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

网友:
我删除过,等等我找给你看,嘿嘿。

网友:
楼主找到了!
请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767&extra=

网友B:
如果要添加呢? 除了cpltable.cpp文件要添加,别的地方还需要添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添加呢? 除了cpltable.cpp文件要添加,别的地方还需要添加不?

添加网上也有文章,在唐勉MVP的博客有文章,我就不敢借花献佛了,你自己去找唐牛人的文章吧。嘿嘿

网友:
mark一下。马上要做的。

网友:
按照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767&extra=
做了还是没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