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知关闭电源

楼主:
CE,有没有办法,在关闭电源就取得,因为要在关闭之前去进行另一个操作?

如果是电源关闭后,再去开启,这是可以取得的。有事件NOTIFICATION_EVENT_WAKEUP

网友:
关机和sleep的时候会调用BSP的OEMPowerOff和各驱动中的XXX_PowerDown自己根据需要找个适合的地方吧

网友:
在驱动里,增加一个处理

说的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的。先要通知应用进行操作,然后又要通知驱动应用处理已经完成,可以正常关闭。如果操作不能完成,是否可以关闭呢?

网友:
操作没有完成是不能关闭的,因为就是确保在关闭前,要把另一个操作执行完毕.

网友A:
你的关机动作是怎么实现的?点开始菜单的“挂起”还是通过AP调用关机函数?
如果是通过AP调用函数来实现的话就可以自己写个关机函数,先进行必要的处理,然后再真正调用系统的关机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关机动作是怎么实现的?点开始菜单的“挂起”还是通过AP调用关机函数?
如果是通过AP调用函数来实现的话就可以自己写个关机函数,先进行必要的处理,然后再真正调用系统的关机函数

点菜单的"挂起"或者是按下关闭电源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关机动作是怎么实现的?点开始菜单的“挂起”还是通过AP调用关机函数?
如果是通过AP调用函数来实现的话就可以自己写个关机函数,先进行必要的处理,然后再真正调用系统的关机函数

点菜单的"挂起"或者是按下关闭电源键

点“挂起”可能要麻烦些,按下关闭电源键的话是直接在硬件上断电还是再从AP层调用关机函数?经常AP就好办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点“挂起”可能要麻烦些,按下关闭电源键的话是直接在硬件上断电还是再从AP层调用关机函数?经常AP就好办一些。

按下关闭电源键是直接在硬件上断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挂起”可能要麻烦些,按下关闭电源键的话是直接在硬件上断电还是再从AP层调用关机函数?经常AP就好办一些。

按下关闭电源键是直接在硬件上断电的

......
断电是没可能等你执行其它事了!

网友:
那如果从AP层调用关机函数?要怎么去实现 ?

网友:
如果AP层调用关机函数的话就可以自己写个关机函数,这个函数先处理你必须处理的事,事情处理完成后再调WINCE的关机函数(也就是真正的关机函数)

网友:
其实有时客户会去断电的

因此,没办法真正解决, 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