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问题

楼主(2009-01-01):
关于sd卡的问题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关于sd卡的项目
具体要求是:1:通过pc机将有用的数据存到sd卡里
2:通过单片机将其读出
遇到的问题:不知道从哪个地址开始是有用数据,不知道pc会把文件从哪个地址开始存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项目

网友A(2009-05-17):
查你所用的SD卡的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的啊、和电脑硬盘读取数据形式差不多的!何况网上很多类似程序的,可以借鉴..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

网友B(2009-07-09):
同意楼上的说法,现在好多datasheet在网上都有,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网友C:
我最近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
SD卡一般采用FAT文件系统,可以先了解一下FAT文件系统,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确定文件在SD卡上存储地址了。
一般的数据读取过程是先在FAT文件系统的根目录区找到文件的首簇地址,然后根据文件分配表来读取后续数据,直到最后一簇,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文件数据的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