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编译错误

楼主:
编译时提示错误: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Imagi\OSDesign1\OSDesign1\Wince600

\DeviceEmulator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debug\smsc100fd.dll'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我搜了一下我整个电脑都没有 smsc100fd.dll这个文件啊?
请高手指教,困了我好久le

网友:
没有就让他有,或者看看他从哪里来的。逐步突破。

网友:
你这样说太笼统了,从你的信息来看,你这里是模拟器的编译,按理来说可以直接编译通过的,可是你却出现了错误,大概是你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这样吧,你把修改的地方描述一下,便于查找

网友:
没有修改任何东西,并且我每定制一次的时候那个*dll文件名都不同,郁闷中...

网友A:
补丁包都打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丁包都打好了没

都有了,之前还可以的,就不知道怎么了,不会是要我从装系统吧,那可是个漫长的痛苦过程!

网友:
smsc100fd这是网卡驱动的lib,你要么不选这个,要么自己先把它build出来
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smsc100fd

网友:
说明这个库还没有被编译出来,楼主编译生成这个库的文件夹,然后clean重新编译应该就行了

网友:
你新做了projet以后没有做sysgen,还是sysgen没成功就又编译BSP了?

网友:
LZ,不用找的,当然是没有了,有的话,就能连上了,如果是没修改代码,那,一般都是public中生成的DLL,找不到,可能是LZ没有编译public下的文件,如果修改过代码的话,也可能是BSP下面的sources文件什么的没将其加入,另外,还有可能是,你虽然将DLL加入了,但是在调用它的DLL之后加入,即加入顺序不对。。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应该是变量中出现了中文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