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与WINCE 5.0问题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小弟做WM很久。最近公司要做一WINCE 5.0的开发板的程序。废话不多说,问题如下:

用EVC+WINCE 4.2调试速度太慢,于是想换VS2008+WINCE 5.0(因开发版是5.0,所以不能用WINCE6.0)

我用PB 5.0弄好一个WINCE 5.0的模拟器,也生成了相关的SDK。在EVC4下面测试完全没问题(不过调试速度还是N慢),可就是不能在VS2008里面看到我做的那个模拟器。

核心问题:全部是基于WIN32 与MFC,没有.NET CF。
     如何在让VS2008调试WINCE 5.0,或者让EVC+WINCE调试快点(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都无效)。两个问题解决一个,小弟就十分感谢了。

    在此,小弟先对帮助的人说声谢谢。顶者皆有分,100%的结帖率就是保证。

网友A:
还有,为什么VS2008建MFC WIN32程序时,选SDK这个过程时没有WINCE SDK??这个呢??非常不解

网友:
EVC慢,不见得用VS2008就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为什么VS2008建MFC WIN32程序时,选SDK这个过程时没有WINCE SDK??这个呢??非常不解

应该是新建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吧。
VS2008的SDK好像是要PB6导出的才行吧
PB4.2导出的SDK只能在EVC上使用,VS2005及2008不支持。
5.0没用过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又重新建了好几次WINCE SDK,打开VS2008时,提示:平台"MyWince"没有指定设备。(我的SDK命名为MyWince)

  难道是我生成的SDK有什么问题?我从MS官网上下了一个standard wince 5.0 sdk装好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速度与开发环境没关系把

网友:
新建了好几次WINCE SDK???

SDK是用PB5.0导出的吗?
没用过5.0,不知道5.0的SDK能否在VS2008上用。
可以从MS官网下一个WINCE 6.0 SDK安装,然后再打开VS2008看看是否存在同样问题

网友:
只能用MS自己在Standard wince 5.0 SDK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