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问题(native api,服务函数,驱动里使用的函数)

楼主:
rt,是什么区别?

网友A:
native api 被win32 api调用,之后通过软件中断从应用层进入到内核。我的理解是就像一扇进入内核的门,据说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保持win32 api 的接口稳定。
服务函数:被native api在内核调用,与native api有相同的名字,属于内核层。
驱动里使用的函数:不懂楼主是要问什么,如果是指的内核api的话,我的理解就是类似win32 api在内核层开放给编程人员的操作系统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tive api 被win32 api调用,之后通过软件中断从应用层进入到内核。我的理解是就像一扇进入内核的门,据说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保持win32 api 的接口稳定。
服务函数:被native api在内核调用,与native api有相同的名字,属于内核层。
驱动里使用的函数:不懂楼主是要问什么,如果是指的内核api的话,我的理解就是类似win32 api在内核层开放给编程人员的操作系统接口。

前面和我目前认知是相同的。
最后一点补充就是:内核函数(内核api?)和服务函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暂时理解为:服务函数会调用内核函数实现。比如win32 api中的CreateFile ->ntCreateFile(native api) -> ntCreateFile(服务函数) ->ZwCreateFile(内核a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暂时理解为:服务函数会调用内核函数实现。比如win32 api中的CreateFile ->ntCreateFile(native api) -> ntCreateFile(服务函数) ->ZwCreateFile(内核api).

后面两个应该是ZwCreateFile->NtCreateFile,反汇编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暂时理解为:服务函数会调用内核函数实现。比如win32 api中的CreateFile ->ntCreateFile(native api) -> ntCreateFile(服务函数) ->ZwCreateFile(内核api).

后面两个应该是ZwCreateFile->NtCreateFile,反汇编一下就知道。

你意思是 NtCreateFile是内核api?

网友:
汗!
楼主怎么会这么问?
NtCreateFile有两个,一个被win32 api调用,叫native api。
另一个,按四楼意思是在内核层,被native api中的NtCreateFile调用或者内核 api中的ZwCreateFile调用。叫做服务函数。
ZwCreateFile是内核api。
是不是我表达不清楚?如果是认为我说错了也请指出,我也是刚学,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
楼主怎么会这么问?
NtCreateFile有两个,一个被win32 api调用,叫native api。
另一个,按四楼意思是在内核层,被native api中的NtCreateFile调用或者内核 api中的ZwCreateFile调用。叫做服务函数。
ZwCreateFile是内核api。
是不是我表达不清楚?如果是认为我说错了也请指出,我也是刚学,一起进步。

你是说服务函数也是被内核函数调用的?

网友:
好像是吧,不太清楚。

网友:
native api 没有相应的文档可以查询,但为整体框架的一部分,我们编写驱动的人应该了解WIN32API调用呢底层的Native api , native api是从用户模式进入内核模式的大门,他通过软件中断方式进入到内核模式,并调用内核的系统;
微软不鼓励程序员直接使用native api,而是鼓励程序员使用固定那个的接口WIN32 API,。这个是因为native api在各个版本的windows'中会有所不同,然而从效率考虑,程序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必要的时候直接调用NATIVE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