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无线网卡将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传到服务器上

楼主:
用的立宇泰的2440,现在USB无线网卡可以上网(连到实验室的无线路由上),摄像头能实时采集图像,也能抓一帧图片保存在开发板上,现在想把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实验室的服务器上,应该如何实现呢,本人新手,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图像?视频?

网友:
既有图像 又有视频 只要能传输就行 哪个都可以 思路是什么样的 望大家指教

网友:
现在有一种无线跟踪的终端:
小终端通过GPS采集位置信息,通过GPRS将信息发送到服务器端,不知道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说怎么把数据发到服务器上 ,比如我现抓了一帧图片,保存在开发板上,怎么发到服务器上呢

网友:
这个我要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楼主 l840828 的回复:
用的立宇泰的2440,现在USB无线网卡可以上网(连到实验室的无线路由上),摄像头能实时采集图像,也能抓一帧图片保存在开发板上,现在想把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实验室的服务器上,应该如何实现呢,本人新手,希望大家指教.

压缩后再传,摄像头数据量太大。

网友A:
视频这部分,自己做不太可能,选一个视频协议,如H.264/H.263,来做。
图片比较简单

主要是数据的传输量挺大,看网卡的传输速率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这部分,自己做不太可能,选一个视频协议,如H.264/H.263,来做。
图片比较简单

91program大大 能不能详细说说 怎么把图片传送过去

网友:
大家说说啊

网友:
现在想用JRTPLIB流式传输协议 有没有哪位大大用过啊

网友:
最终的目的是想把2440采集到的视频实时传输到服务器上,想用JRTPLIB流式传输协议,现在的工作是打通,随便传张图片就行了

网友B:
我们是用无线网卡传的,802.11 也没压缩 就把图片信息的数据传过去了,到服务器上把数据导成图片 无线网卡速度54M

网友:
图片的话就直接传啦,写个socket程序就可以了,服务端一直监听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用无线网卡传的,802.11 也没压缩 就把图片信息的数据传过去了,到服务器上把数据导成图片 无线网卡速度54M

能把应用程序发给我吗 wingcell@126.com 谢谢

网友:
以前做过用JPEG在2440上的传输,速度还可以,14/FPS,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摄像头数据分为2种,帧式和流式数据。照片为帧式数据,如果要连续传递建议使用流式数据。
  JRTPLIB ,网上有类库,可以移植到ce下。我只在xp 下试过,效果挺好。包本身集成了重发、包重组等功能。
   该过程有一定难度,不是三两句话的小程序。或者使用微软的directdraw技术,里面有各种现成的filter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