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平均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我用TEKtronix的200MHZ示波器,一个万用表量出电压为720mv的点用示波器测,打到1V档时为778mv,200MV档时为729mv,5V档时为900mv,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示波器本来就不是作为精确测量电压的工具,它的AD是8位的,你要拿它来精确测量电压?并且示波器测的是峰值,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两者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本来就不是作为精确测量电压的工具,它的AD是8位的,你要拿它来精确测量电压?并且示波器测的是峰值,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两者都不一样

示波器测的是峰值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本来就不是作为精确测量电压的工具,它的AD是8位的,你要拿它来精确测量电压?并且示波器测的是峰值,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两者都不一样

示波器测的是峰值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屏幕周期里面的最高值。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我帖子里已经说了计算的是平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