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页面寻址

楼主:
MOV P2, #0A0H
MOV R0, #01H
MOV A, #10
MOV @RO, A
表示将累加器A中的数据10H传送到页面为A0H,页内地址为01H的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单元,即实际传送到

0A001H地址单元
对页面寻址有些疑问,访问外部ram不是应该用movx么.还有系统怎么判别是吧累加器a中的内容传到01h还是0A001H?

网友:
MOV @RO, A;//就是要用P2作高地址,

网友:
如果你要传送到外部的RAM,就必须用MOVX指令.

你的程序中的MOV指令是把#10送到内部RAM的01地址.....如果你当前寄存器组是0,则是送给了R1

网友:
你给P2送的0A0和数据传送无关

网友A:
送到p2口的是地址高位,这种方式可以不用movx就代表片外寻址,是送给0a001h单元

网友:
正好我也巩固一下,以前学的,忘记方式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到p2口的是地址高位,这种方式可以不用movx就代表片外寻址,是送给0a001h单元
哦,这里我说错了,这确实与p2无关,只是片内间接寻址,传递给片内ram的0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