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B编译错误问题: spawn failed:invalid argument

楼主:
为什么PB,同样的工程,在台式机上能编译通过,在笔记本上死活也编不过?

笔记本上重编过,PB重装过,系统还原过,系统重装过,仅有一次,重装系统后,编译通过了,但是后来改了一个工程,编译又错了,然后又是重装系统,不行了,真奇怪,有遇到类似情况的达人么?

每次编译出错信息还不一样!

这次提示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836:PROGC ] Compiling .\arcdlg.cpp
BUILD: [01:0000000839:PROGC ] Compiling .\connectingdlg.cpp
BUILD: [01:0000000842:PROGC ] Compiling .\dlgbase.cpp
BUILD: [01:0000000845:PROGC ] Compiling .\events.cpp
BUILD: [01:0000000848:PROGC ] Compiling .\mainwnd.cpp
BUILD: [01:0000000851:PROGC ] Compiling .\rdrwarndlg.cpp
BUILD: [01:0000000854:PROGC ] Compiling .\settings.cpp
BUILD: [01:0000000857:PROGC ] Compiling .\utils.cpp
BUILD: [01:0000000860:PROGC ] Linking C:\WINCE500\public\rdp\oak\lib\ARMV4I\retail\cetscbase.lib
BUILD: [00:0000000865: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UBLIC\RDP\OAK\UIT\CETSC\CLIP\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872:PROGC ] Compiling .\tscclip.cpp
BUILD: [01:0000000875:PROGC ] Linking C:\WINCE500\public\rdp\oak\lib\ARMV4I\retail\cetscclip.lib
BUILD: [00:0000000878: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UBLIC\RDP\OAK\UIT\CETSC\UI\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885:PROGC ] Compiling .\tscui.cpp
BUILD: [01:0000000888:PROGC ] Compiling .\maindlg.cpp
BUILD: [01:0000000891:PROGC ] Compiling .\propdisplay.cpp
BUILD: [01:0000000894:PROGC ] Compiling .\propgeneral.cpp
BUILD: [01:0000000897:PROGC ] Compiling .\proplocalres.cpp
BUILD: [01:0000000900:ERRORE]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BUILD: [01:0000000903: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下面还有一个错误:

BUILD: [00:000000010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WATSON\DWUI\
BUILD: [00:000000010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WATSON\DWCTLPNL\
BUILD: [00:0000000109:PROGC ] Saving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Build.dat.
BUILD: [00:0000000111:PROGC ] Total of 0 pass zero files to compile in 14 directories.
BUILD: [00:0000000112:PROGC ] Building generated files in \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plmain\.
BUILD: [00:0000000119:PROGC ] Building generated files in \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ADVBACKLIGHT\.
BUILD: [00:0000000126:PROGC ] Building generated files in \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ONNPNL\.
BUILD: [01:0000000129: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PASS0ONLY=1 CLEANBUILD=1 failed - rc = 1
BUILD: [00:0000000130: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131: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132: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133: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134: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135:PROGC ] C/Cpp/Cxx                0             0           0
BUILD: [00:0000000136: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137: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138: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139: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140: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141: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142:PROGC ] Other                    0             0           1
BUILD: [00:0000000143:PROGC ]
BUILD: [00:0000000144:PROGC ] Total                    0             0           1
BUILD: [00:0000000145:PROGC ]
BUILD: [00:0000000146:PROGC ] 0 Warnings,  1 Errors

最后提示的错误: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14 2005 13:54:39)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wceshellfe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wceshellfe )
Sysgening platform C:\WINCE500\platform\smdk2450
Sysgening platform C:\WINCE500\platform\smdk2450
\WINCE500\build.err
C:\WINCE500\build.err
C:\WINCE500\build.log
C:\WINCE500\build.wrn
已复制         3 个文件。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2450_p900

2450_p900 - 3 error(s), 10 warning(s)

请问有没高手遇到这种情况?

100分求高手解答!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只能再去买台台式机去了!

就此谢过了!

我用的笔记本是宏基4520,有很多系统堞无法安装,如番茄家园,ghost版本等,气得我要命!

网友:
不知道打补丁了没?
最好找提供bsp的技术支持问一下,包括你定制os的过程,最好找他们拿一个能直接sysgen的。

网友:
LZ,你确认台式机与笔记本上PB的东东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补丁。

笔记本的CPU是几核的?

网友:
研究一下build.log,build.error文件

网友:
楼主稍安勿躁
可以试试选择Build OS-->Build and Sysgen
下面的4,5,6项都要选上
我昨天打完补丁之后编译也是出错误
现在好了,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换个BSP,重新建立工程,有时候PB不怎么精准。

网友:
不知道打补丁了没?
最好找提供bsp的技术支持问一下,包括你定制os的过程,最好找他们拿一个能直接sysgen的。

工程直接要的别人的编译通过的工程,提供BSP的就是三星了,不可能给我支持的哎,肯定是能直接sysgen的了,在台式机上都可以的

LZ,你确认台式机与笔记本上PB的东东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补丁。

笔记本的CPU是几核的?

台式和笔记本上东东全相同,补丁全相同,打040506年全年补丁,台式通过笔记本不通过,后来打07年的,一样编不过,打08年的,也编不过
CPU是AMD双核的

研究一下build.log,build.error文件
研究过了,那东西看不出什么来,上面的就是build.log中拷过来的好像

楼主稍安勿躁
可以试试选择Build OS-->Build and Sysgen
下面的4,5,6项都要选上
我昨天打完补丁之后编译也是出错误
现在好了,就是这么做的

试的就是build and sysgen,4,5,6项全选上了

换个BSP,重新建立工程,有时候PB不怎么精准。

试过了,真他妈气人,去华强北杠了台台式的回来,全是从本本上拷到新的台式上的,台式的OK

本本还是不OK

网友:
这几天感冒了没来得及光顾这里,感谢大家给予分析,明天再没解决的答案就封贴了,个人感觉应该是宏基本身主板的boot不够牛,很多系统都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