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4-18):
模拟开关的问题
很久没有用到模电的一些东西了,基础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特向大家求助一下啊。
现在我们要切换一个SD卡的CMD信号,将一个CMD信号切成2个,用到了模拟开关,型号:SN74LVC1G3157。下面是我的电路图,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样设计对吗?
如何计算和确定输入输出端的电阻和电容呢?
另外,我们还需要用到视频切换和音频切换,如果不用模拟开关,用74LVC16245之类的总线缓冲器可以吗?
非常感谢!
开关
东西
缓冲器
如何

网友A:
上面写错了,是使用74HC125之类的代替模拟开关。

网友B:
图没问题,那几个电阻电容没有必要接,0欧的可以留着
音视频信号不能用总线缓总器切换,用专用的模拟开关。

网友:
谢谢guetcw,我看到SN74LVC1G3157的spec中的一些测试电路,在输出端都接上了R和C,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文章,说在模拟开关的输出端要增加一个耦合电阻,这个是一定需要的吗?
输入端是否只需要接入信号即可,不需要滤波电容?
非常感谢!

网友C:
旁路电容可以不用,预留就行,电阻用0欧就行了。这部分没有那么强烈的阻抗匹配要求,除非走线太长太远。
用双通道示波器对比看一下进、出的波形,看看有没有强烈变形失真就行。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