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0摄像头驱动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三星2440的板子上,开发板自带的camera驱动里有个iic的驱动,里面有个函数Wr_CamIIC 和Rd_CamIIC ,请问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函数根本就没有调用,但是网上有帖子说是配置camera寄存器参数用的,十分不解,请求指教。

void Wr_CamIIC(U32 slvAddr, U32 addr, U8 data)
{
    _iicMode      = WRDATA;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1]   = data;
    _iicDataCount = 2;
    // write slave address
    s2450IIC->IICDS        = slvAddr;  //0x42: OV7620 Slave ID
    // After this time, timing is critical, because IIC start.
    s2450IIC->IICSTAT        = 0xf0;         //Start Master TX Condition
    s2450IIC->IICCON        = 0xAf;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

驱动里根本没有调用啊  怎么回事

网友:
s2450IIC?2440?

没有调用就没有调用呗,看调用了其他什么没有,不要太限制了,
因为三星的BSP很多残余东西的。

网友:
OV9650就是需要用I2C总线来实现寄存器的读写,也即配置输出格式之类的。我最近也在PXA270下做OV9650,到时候向两位求教!

网友A:
是2440  这个camera 的驱动是要iic来配置的 ,不知道那位大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440  这个camera 的驱动是要iic来配置的 ,不知道那位大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望不吝赐教

同学,你这就不懂了吧!?被虐了吧!?hahahahaha

网友:
我最近也在调这个

网友:
我现在的困惑是在驱动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怎么在编写上层应用程序,实现图像预览、拍照等功能,也即在LCD上看到实时的视频?

网友:
今天也下了一个支持OV9650的摄像头驱动,但是编译的时候编译到:
HW_WriteRegisters
HW_ReadRegisters这两个函数通不过,这两个函数应该是调用I2C驱动初始化摄像头寄存器的
搞不明白,不知道这两个驱动之间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网友:
分别在这两个函数里调用了,但是我这里被注释掉了,师兄说不一定非要被调用,可以先定义了放在那里,说不定那个时候就用到了
void ReadCameraProductID(void)
void CAM_WriteBlock(void)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ov9650应用开发

网友:
最近也在调试------

网友:
引用楼主 hitszj604 的回复:
请问三星2440的板子上,开发板自带的camera驱动里有个iic的驱动,里面有个函数Wr_CamIIC 和Rd_CamIIC ,请问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函数根本就没有调用,但是网上有帖子说是配置camera寄存器参数用的,十分不解,请求指教。

void Wr_CamIIC(U32 slvAddr, U32 addr, U8 data)
{
? ? _iicMode? ? ? = WRDATA;
? ? _iicPt? ? ? ? = 0;
? ? _iicData[0]?  = (U8)addr;
? ? _iicData[1]?  = data;
? ? _iicDataCount = 2;
? ? // write slave address
? ? s2450IIC->IICDS        = slvAddr;? //0x42: OV7620 Slave ID
? ? // After this time, timing is critical, because IIC start.
? ? s2450IIC->IICSTAT        = 0xf0;         //Start Master TX Condition
? ? s2450IIC->IICCON        = 0xAf;?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 ? while(_iicDataCount!=-1)
? ? ?  Run_IicPoll();

}

驱动里根本没有调用啊? 怎么回事

应该是读写IIC总线,即配置II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