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Socket 该怎么使用?

楼主:
我原来用VC做了一个socket通讯的服务端和客户端测试程序
在wince下,我用那个测试程序的服务端做为测试服务程序(在本本上,当然没有移植到wince下)
然后照网上的例子,改了一个最简单的wince客户端

CCeSocket m_socket;
UpdateData(TRUE);
    m_socket.Create();
    if(m_socket.Connect(_T("192.168.0.220"),9000))
        {
        AfxMessageBox(L"connected");
    }
        else
        {
        AfxMessageBox(L"connect err");
        m_socket.Close();
                return;
    }

m_socket.Close();
我的本本的地址就是192.168.0.220,wince终端的ip是192.168.0.226,本本上可以ping通wince终端
可是运行后会报connect err,不知道怎么回事?端口、IP应该都没有问题
请大侠们指点,才使用wince,呵呵,
如果方便,最好给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最简单就可以啦
非常感谢!

网友:
LZ可以看看函数的返回值、或GetLastError()看看具体的错误 是什么?

网友:
GetLastError()返回10060,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060是因为防火墙的原因,我现在关了防火墙,关了360,只是还有若顿开着,
可是出现10061错误了,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顶,请高手指点一下啥

网友:
没有试过,可以找个设备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