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adc问题出在哪里,是s3c2440的

楼主:
想做个adc采集,s3c2440,用中断的方式,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但就是中断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帮忙看一下:
AdcInit(void)  ,这个是 中断和adc的初始化,IRQ_ADC(void)  是adc中断服务程序,裸机跑的

void AdcInit(void)
{
        int ch=0;//adc通道0

        Uart_Printf("\nADC Init\n", rADCCON);

        rPRIORITY=0;                //默认的固定的优先级
        rINTMOD=0;                //所有中断都为IRQ中断
        rSRCPND |=(1u<<31);
        rINTPND |=(1u<<31);

        pISR_ADC = (unsigned int)IRQ_ADC;

        rINTMSK &=~(1<<31);        //开adc中断
        rCPSR &=~(1<<7);

        //1.设置预分频,ADCLK=2.5MHz
          preScaler = ADC_FREQ;
          Uart_Printf("ADC conv. freq. = %dHz\n",preScaler);
          preScaler = 50000000/ADC_FREQ -1;               //PCLK:50.7MHz
         Uart_Printf("PCLK/ADC_FREQ - 1 = %d\n",preScaler);

        //2.使用预分频,送预分频的数值,选择AD通道ch
        rADCCON = (1<<14)|(preScaler<<6)|(ch<<3);        / tup channel

        //设置为普通转换模式
        rADCTSC &=~(1<<2);

        //3.开始ADC,READ_START=1,ENABLE_START=1
        rADCCON|=0x3;

}

void __irq IRQ_ADC(void)
{

        Uart_Printf("\nADC irq isp \n", rADCCON);
        while(1);

}

上面的 IRQ_ADC(void)
中断服务程序,只是用来测试有没中断成功用的,初始化完,就没出现中断的那行字

网友:
这是我用三星的程序,触摸屏用着很好,你参考一下,我也是裸奔.

void AdcTsInit(void)
{

    rADCDLY=50000;                  //Normal conversion mode delay about (1/3.6864M)*50000=13.56ms
    rADCCON=(1<<14)+(ADCPRS<<6);    //ADCPRS En, ADCPRS Value

    rADCTSC=0xd3;                   //Wfait,XP_PU,XP_Dis,XM_Dis,YP_Dis,YM_En

    pISR_ADC = (int)AdcTsAuto;
        rINTMSK                &= ~(BIT_ADC);       //ADC Touch Screen Mask bit clear
        rINTSUBMSK        &=~(BIT_SUB_TC);
}

void __irq AdcTsAuto(void)
{
        int i;

    if(rADCDAT0&0x8000)
    {
        Uart_Printf("\nStylus Up!!\n");
        rADCTSC&=0xff;        // Set stylus down interrupt bit
    }
    else
        Uart_Printf("\nStylus Down!!\n");

        rADCTSC=(1<<3)|(1<<2);         //Pull-up disable, Seq. X,Y postion measure.
        saveAdcdly=rADCDLY;
        rADCDLY=40000;                 //Normal conversion mode delay about (1/50M)*40000=0.8ms

        rADCCON|=0x1;                   //start ADC

        while(rADCCON & 0x1);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while(!(rADCCON & 0x8000));        //check if EC(End of Conversion) flag is high, This line is necessary~!!

        while(!(rSRCPND & (BIT_ADC)));  //check if ADC is finished with interrupt bit

        xdata=(rADCDAT0&0x3ff);
        ydata=(rADCDAT1&0x3ff);

         //YH 0627, To check Stylus Up Interrupt.
         rSUBSRCPND|=BIT_SUB_TC;
         ClearPending(BIT_ADC);
         rINTSUBMSK        &=~(BIT_SUB_TC);
         rINTMSK        &=~(BIT_ADC);

         rADCTSC =0xd3;    //Waiting for interrupt
         rADCTSC=rADCTSC|(1<<8); // Detect stylus up interrupt signal.

        while(1)                //to check Pen-up state
        {
                if(rSUBSRCPND & (BIT_SUB_TC))        //check if ADC is finished with interrupt bit
                {
                        Uart_Printf("Stylus Up Interrupt~!\n");
                        break;                                                //if Stylus is up(1) state
                }
        }

    Uart_Printf("count=%d XP=%04d, YP=%04d\n", count++, xdata, ydata);    //X-position Conversion data

        rADCTSC                =rADCTSC&~(1<<8); // Detect stylus Down interrupt signal.
    rSUBSRCPND        |=BIT_SUB_TC;
    rINTSUBMSK        &=~(BIT_SUB_TC);        // Unmask sub interrupt (TC)
    ClearPending(BIT_ADC);
}

网友:
必须要有这一句,并将它放在后面较好:
        rINTSUBMSK|=BIT_SUB_TC;
        rINTMSK|=BIT_ADC;

网友:
哎呀,又错了,是这个:
        rINTMSK &=~BIT_ADC;
        rINTSUBMSK &=~(BIT_SUB_TC);

网友:
2440 普通adc一般应该使用查询方式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2440的ADC驱动!希望能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