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中,在TOC中增加变量的问题??

楼主:
//
// Bootloader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typedef struct _BOOTCFG {

    ULONG       ImageIndex;

    ULONG       ConfigFlags;
    ULONG       BootDelay;

    EDBG_ADDR   EdbgAddr;
    ULONG       SubnetMask;
  ULONG   Secret_seed;                //cryptomemory GC
  ULONG   Password;                //cryptomemory writer password

//  Secret_ID   Secret_seed;                //cryptomemory GC
// Password_ID   Password;                //cryptomemory writer password

} BOOT_CFG, *PBOOT_CFG;

在eboot的TOC中增加上面的变量(红色部分)。
会出现下面错误
TOC_Write ERROR: INVALID_IMAGE[1] Signature: 0x0
WARNING: MainMenu: Failed to store updated bootloader configuration to flash.
TOC不能被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不在这里,你看一看TOC_Write的代码,问题在那里面。你修改了TOC的长度,对写有一些影响。

网友:
严重关注,俺现在正被这个TOC挡住了,搞不定,希望能有高人解答,俺也好偷学点...呵呵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继续顶问题没解决
看不懂下面这些参数是干什么用的,比如 0x45424F54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呀
// IMAGE_DESCRIPTOR signatures we know about
//
#define IMAGE_EBOOT_SIG             0x45424F54          // "EBOT", eboot.nb0
#define IMAGE_RAM_SIG               0x43465348          // "CFSH", nk.nb0
#define IMAGE_BINFS_SIG             (IMAGE_RAM_SIG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这里,你看一看TOC_Write的代码,问题在那里面。你修改了TOC的长度,对写有一些影响。

我想也应该是与长度有关,但有些看不懂,不知道怎么改,
#define TOC_SIGNATURE               0x434F544E  // (NAND TOC)
0x434F544E  是表示NAND的地址吗??好像不对,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0x45424F54是EBOT的16进制表示
0x43465348是CFSH的16进制表示

网友B:
0x45是E的ASCII值
0x42是B的ASCII值
0x4F是O的ASCII值
0x54是T的ASCII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45是E的ASCII值
0x42是B的ASCII值
0x4F是O的ASCII值
0x54是T的ASCII值
............

严重同意!! 确实是字符“EBOT”对应的ASCII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45是E的ASCII值
0x42是B的ASCII值
0x4F是O的ASCII值
0x54是T的ASCII值
............

这个事正确的, 没有看到你的代码,的确很难判断你的问题所在点,但确实要注意你的TOC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