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create hard link ??

楼主: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COMMON binaries from C:\WINCE600\platform\common
Can't create hard link.  (FAT file system?)
Copying files instead of creating hard links.

编译到最后的时候,出现这样几个错误??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电脑硬盘就是FAT32格式的啊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试试吧。

网友A:
看一下build.er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build.err

没出现错误。最后image也生成了。只是老是有这种错误

网友B:
hard link应该是在NTFS的文件系统上才能用吧?
Can't create hard link. (FAT file system?)
Copying files instead of creating hard links.
提示信息应该是说因为是FAT的文件系统,所以不能创建hard link,用拷贝的方式代替创建hard link了。

你可以在编译选项里选择Use Xcopy Instead Of Links To Populate Release Directory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rd link应该是在NTFS的文件系统上才能用吧?
Can't create hard link. (FAT file system?)
Copying files instead of creating hard links.
提示信息应该是说因为是FAT的文件系统,所以不能创建hard link,用拷贝的方式代替创建hard link了。

你可以在编译选项里选择Use Xco……

多谢  sunrain_hjb。。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