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NDIS问题

楼主:
最多只能给100,先这样吧,如果问题解决了,小可另外送分哈!

最近在研究NDIS中间层,有些问题不明白,请教:

ProtocolReceivePacket可以处理批量数据包,是怎么处理的?参数只是一个包啊,难道这个批量只是相对于ProcotolReceive偶尔一个包需要传多次的情况?

ProtocolReceivePacket和ProtocolReceive中,如果丢弃数据包,需要返回什么值?

绑定网卡时,所谓的网卡是真实的物理网卡,还是其下的miniport接口(即包括其他中间层的miniport和网卡驱动)?

网友:
我不懂,只能帮顶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kyline52/archive/2007/03/13/1528239.aspx
看下这个,
绑定网卡时,所谓的网卡是真实的物理网卡

网友:
下边界面向无连接的中间层驱动程序能够通过ProtocolReceivePacket函数,从低层NIC驱动程序以完整数据包形式接收内入数据,该数据包由NDIS_PACKET类型的包描述符指定,也能够通过将内入数据指示给ProtocolReceive函数,并将数据复制到中间层驱动程序提供的数据包中。下边界面向连接的中间层驱动程序总是用ProtocolCoReceivePacket函数,从低层NIC驱动程序接收数据作为一个完整的数据包。

网友:
又有问题了,网络字节序转换函数应该用哪个?我include了winsock.h,用ntohs,结果报一大堆ddk文件里面的错。我用的ddk是windows 2003的。

网友:
ProtocolReceivePacket可以处理批量数据包是因为这个API调用后会返回一个reference count, 这个reference count 用于告诉NDIS 随后会调用NdisReturnPackets 几次来取得这个自这个packet descriptor 起在packet array 里的packet number 。

可参考DDK里关于ProtocolReceivePacket()和NdisReturnPackets()这两个API的解释。

网友:
谢谢figo_liu1008及其他各位。遇到新问题了,我用PsCreateSystemThread导致蓝屏死机,代码如下:
VOID SaveLog(PVOID context)
{
        PsTerminateSystemThread(STATUS_SUCCESS);
}

KIRQL curIRQL;
HANDLE ThreadHandle;
UNICODE_STRING logStr = RTL_CONSTANT_STRING(L"ICMP packet discard.\n");
curIRQL = KeGetCurrentIrql();
KeAcquireSpinLock(&logSpinLock, &curIRQL);
ntStatus = PsCreateSystemThread(&ThreadHandle, 0L, NULL, NULL, NULL, SaveLog, (PVOID)&logStr);
if (ntStatus != STATUS_SUCCESS)
        DBGPRINT(("创建线程失败"));
else
        ZwClose(ThreadHandle);
KeReleaseSpinLock(&logSpinLock, curIRQL);

为何?

网友:
没人写过内核线程?

网友:
新问题新问题,怎么判断接收到的一个包是哪块网卡来的?或者发送一个包是要从哪个网卡出去?

网友:
建议看看《寒江独钓:windows内核安全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