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串口通信程序只能发送不能接收,read函数不能执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调试一个arm串口通信程序只能发送不能接收,我用的是s3c2440的cpu,用串口调试助手在pc机上调试的
当程序运行到循环里的read函数时就卡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我调过另外一个串口通信程序,代码基本一样,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偶尔能接收到,没找出什么原因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请不吝赐教

程序如下,请高人指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BAUDRATE B115200
#define MODEMDEVICE "/dev/s3c2410_serial0"
#define _POSIX_SOURCE 1 /* POSIX compliant source */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volatile int STOP=FALSE;

main()
{
int fd, res;
struct termios oldtio,newtio;
char buf[255];

printf("Start:\r\n");

fd = open(MODEMDEVICE, O_RDWR | O_NOCTTY );
if (fd <0) {perror(MODEMDEVICE); exit(-1); }

tcgetattr(fd,&oldtio); /* save current port settings */

bzero(&newtio, sizeof(newtio));
newtio.c_cflag = BAUDRATE | CS8 | CLOCAL | CREAD | HUPCL;
newtio.c_iflag = IGNPAR;
newtio.c_oflag = 0;
newtio.c_lflag = ICANON ;
//newtio.c_cc[VTIME] = 0; /* inter-character timer unused */
///newtio.c_cc[VMIN] = 1; /* blocking read until 5 chars received */

tcflush(fd, TCIFLUSH);
tcsetattr(fd,TCSANOW,&newtio);

printf("old.cflag=%o\t\t\tnew.cflag=%o\n\r",oldtio.c_cflag,newtio.c_cflag);
printf("old.iflag=%o\t\t\tnew.iflag=%o\n\r",oldtio.c_iflag,newtio.c_iflag);
printf("old.oflag=%o\t\t\tnew.oflag=%o\n\r",oldtio.c_oflag,newtio.c_oflag);
printf("old.lflag=%o\t\t\tnew.lflag=%o\n\r",oldtio.c_lflag,newtio.c_lflag);

while(STOP==FALSE)
{
        printf("Receiving...\n\r");
        fflush(stdout);
        printf("fflush ok\n\r");
        res=read(fd,buf,255);     //程序执行到这里就不执行了,是不是read函数的参数设置不对?
        printf("read ok\n\r");
        buf[res]=0;
        printf("Received %d chars: %s\n\r",res-1,buf);
        if(buf[0]=='@')
        {
                STOP=TRUE;
                printf("\n\r");
        }

}

tcsetattr(fd,TCSANOW,&oldtio);
return 0;

}

网友:
连函数定义都没有

网友A:
你的程序里read就是阻塞的,硬件没收到数据就阻塞那里了。你也可以用select。

至于硬件为什么没收到数据,那就是你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里read就是阻塞的,硬件没收到数据就阻塞那里了。你也可以用select。

至于硬件为什么没收到数据,那就是你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里read就是阻塞的,硬件没收到数据就阻塞那里了。你也可以用select。

至于硬件为什么没收到数据,那就是你硬件问题了。

试一试,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