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2410实验平台ZLG7290的44键盘输入led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集成开发环境是ADS1.2、DNW串口超级终端
由开发板里的4x4键盘输入,在8位LED数码管上显示数字
按下键盘输入第一个数字时,第一个数字在第八位显示
再按一次数字键输入第二个数字,第一个数字移到了第七个位,第二个输入的数字就显示在第八位
反正就是最后一次输入的数字就显示在第八位,倒数第二个输入的的在第七位,以此类推
有程序就最好了

网友:
输入的数字暂时存放在临时寄存器中,
检查是否所有位是否有片选,有则顺次向前移动。

网友:
楼上那位高手,能说得详细点吗?
有程序就最好。。。。急用啊,救命

网友:
我也想做个差不多的!顶楼主

网友:
值得思考    wgw2011

网友:
楼主先 找一个4*4按键 控制8位LED数码管 显示的程序,

然后再在其上,进行存储和移位,再显示的处理就好。

网上应该有类似的程序。楼主好好找找,只要是C语言的代码,就可以参考。

网友:
while(1)
{
DelayNS2(10);
key = ZLG7290_GetKey();
if(key != 0x00)
{
key =key -1;
key = key&0x000F;
ZLG7290_SendCmd(0x60 +0, KEYCODE[key]);
ZLG7290_SendCmd(0x60 +1, 31);
ZLG7290_SendCmd(0x60 +2, 31);
ZLG7290_SendCmd(0x60 +3, 31);
ZLG7290_SendCmd(0x60 +4, 31);
ZLG7290_SendCmd(0x60 +5, 31);
ZLG7290_SendCmd(0x60 +6, 31);
ZLG7290_SendCmd(0x60 +7, 31);
}
}
这个是按44键盘输入,在第八位显示的程序
我想问下怎么样检测片选、存储和移位的
各位大虾救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