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硬件工程师?

楼主:
嘿嘿,我瞎搞了一年的wince驱动,现在公司给了我新任务,就是要我参与设计公司的硬件——2440 PDA
我虽然在大学学了一些三脚猫的画电路基础,但是这个八层板,我真的毫无头绪。以及ARM硬件相关,我
一点都不懂,请各位大侠指点。
做ARM硬件应该注意什么?
需求:
    在能工作的基础上,要求性能稳定,电源管理?PDA尤其要注意体积和散热,功耗,请问要注意什么,多谢大家指点了!

网友:
这么多分都没有吸引力?

网友:
你想做硬件工程师? 你不是搞软件的吗?

网友A:
我见过一些产品开发初期,也是搞驱动的人参与产品(硬件)设计.

网友B:
找一个大学老师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大学老师带一下吧。

大学老师的东西,比不上工程师的经验
给我文档,我就能慢慢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一些产品开发初期,也是搞驱动的人参与产品(硬件)设计.

电路不是我画,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互相提供意见,这是初期,
驱动和硬件设计紧密联合的,如果硬件做得不好,那驱动有些功能实现不了的。

网友:
我也正在学硬件设计,画板子的时候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C:
画电路是用vhdl吗?我们大四要学这门课,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电路是用vhdl吗?我们大四要学这门课,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好好学一下。

画电路不是VHDL啊。嘿嘿,楼主搞晕了吧。

网友:
粪太多,怕吃不下……

网友:
我问题问的太大了。不好意思。
初学者老是不会问问题。
在www.52rd.net我找到不少资料。嘿嘿。

网友:
上来就8层板有点挑战,俺一直双面板。

网友:
哎,没有得到好的答案,别逼我无满意结贴。

网友:
仅仅是以驱动/BSP工程师的身份参与硬件方案,应该关心不到班子层数的问题吧,主要还是该留意接口,例如摄像头的接口、触摸屏的接口、电源管理等,另外,还要考虑为软件人员预留JTAG、串口等调试手段。

其它的真没啥了,原理图和元件选型期间多和芯片厂家沟通,2440这个级别的处理器做PDA,采用8层一阶就够了吧,布线要求也是多听厂家的意见即可。

网友:
做硬件需要考虑的东西多,尤其是八层板的,layout + 洗版就要近半个月了,所以,一定要给自己留够余地。比如说:
1、LCD、人机接口,这些一定要能用,不然后面连驱动都没办法调,其他的也就都是扯淡。
2、测试点要多加一些,方便测试。
3、不确定的信号(可以把上拉、下拉都预留),调试的时候方便。
4、............

楼主加油哈....

网友:
还要注意EMC

网友D:
lz是以驱动的身份参与硬件设计的吧

其实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时候,硬件工程师都会在板子上留出调整的余地的;而且一般都有参考设计电路的;

从驱动的角度看,需要给出的建议基本集中在CPU的配置引脚如何处理、调试接口要保留哪些、需要添加几个指示灯用于调试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是以驱动的身份参与硬件设计的吧

其实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时候,硬件工程师都会在板子上留出调整的余地的;而且一般都有参考设计电路的;

从驱动的角度看,需要给出的建议基本集中在CPU的配置引脚如何处理、调试接口要保留哪些、需要添加几个指示灯用于调试等等

这些都明白,现在我要深入到原理图设计,而不是这些哦。

网友:
估计你只能参与到原理图的设计上吧,涉及一些连线和配置,我是搞底层的,最多也就是参与下原理图的设计讨论,至于PCB布板,散热功耗,那该是纯硬件的干的事。

网友:
至于原理图,熟悉硬件常用外设接口连接与配置,看熟 datasheet是关键

网友:
嗯,我这个问题应该结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
建议由简入深

一上来就做8层板,难度有些大,如果是个团队,可以参与团队设计,从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很重要,
建议由简入深

一上来就做8层板,难度有些大,如果是个团队,可以参与团队设计,从中学习

没有团队,只有总监做过,其他都是没有画过的。嘿嘿。但是总监这次只是指导了。

网友:
做硬件会比较繁琐,尤其是你这个系统,layout + 洗版就近半个月了。
1、一般来说你这个系统不只打一次板子,但是第一次呢,一定要保证一些东西,比如人机接口(人机接口都没有,其他的也就没的做了,尤其是驱动)。
2、多放些测试点,方便调试(定型的时候可以拿掉)。
3、不确定的接口,都预留出来(比如一个模块里有多余的脚,但你又不确定,就直接拉出来就好了,不然后悔都没用)。
4、对于不确定状态的脚,上拉、下拉都做好,调试时方便。

我是四角猫的功夫,哈哈。

网友:
俺偶尔也接触一下布板,因为是个棒槌,所以一般将原理图自己瞎布一遍,这样基本上就将原理图细细看了一遍。

网友:
首先得有一个好的焊接功夫,这对你调试硬件很有帮助。
然后要会看懂电路图,理论和经验都要具备。
对电源一块的比较了解,硬件这一块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电源处理的不够好引起的。
还要具有EMC和信号完整行的理论基础和经验。
能够对软件有一定了解,这个对你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搞研发不像搞科研,科研允许失败,研发不能,
所以在做硬件设计时必须正确,技术成熟。
如何做到这一点,我想有很多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比如开发板。
lz在硬件设计时,也可以这么做,而且往往也是一条学习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画电路是用vhdl吗?我们大四要学这门课,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好好学一下。

画电路不是VHDL啊。嘿嘿,楼主搞晕了吧。

楼主娇憨了,竟然叫8楼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画电路是用vhdl吗?我们大四要学这门课,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好好学一下。

画电路不是VHDL啊。嘿嘿,楼主搞晕了吧。

楼主娇憨了,竟然叫8楼楼主

我以为他是小楼啊,哈哈,是我概念不清。

网友:
用2440做PDA一般6层板可以, 用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图比较好.
对电源,SDRAM,NAND,GPS这几部分布线要很注意.....

网友:
LZ这是个好机会好好锻炼自己阿...

如果这个任务做好,那就成为高手咯!

网友:
纯顶!希望楼主早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