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存储图片问题

楼主:
请问在EVC下如何用SQLITE存储图片和读出显示,最好能给个例子!(自制的数据库有姓名 年龄等字段 想存储图片并关联起来 ,查询的时候都显示出来)
网上查的东西说的很笼统,因为接触不久,具体如何用却不得要领,所以能不能给个例子具体参考下。
谢谢!!!

网友A:
给图片编号然后保存编号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图片编号然后保存编号不就可以了!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   ...啊 菜掉了

网友:
保存图片至数据库两种方法
1、存图片路径,将图片存放磁盘上
2、存图片内容,以二进制格式存储

网友B:
1楼说的很对,如果要直接存在数据库里面,slqlite能不能实现不能确定,肯定的是效率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很对,如果要直接存在数据库里面,slqlite能不能实现不能确定,肯定的是效率很难保证

sqlite图片直接存储在数据库中肯定是可以的。
如果图片不大,几K左右。个人认为直接存数据库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C:
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案还是在数据库中存文件名字好
除非你数据库太小了要用图片来把数据库撑大

网友D:
我现在想的是:摄像头传过来的图像已经显示在对话框中了,现在想输入一些相关数据,然后点击一个按钮,实现截图并把图片和这些数据一起保存在数据库中,查询的时候数据和图片都显示出来,请问,能实现吗? 大家能指点下吗? 我邮箱是dream_chen19@qq.com。 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案还是在数据库中存文件名字好
除非你数据库太小了要用图片来把数据库撑大

图片较大,非常赞成这种做法。存路径减轻数据库的压力。
若图片较小,直接存数据库能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不同的场合,选择适当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想的是:摄像头传过来的图像已经显示在对话框中了,现在想输入一些相关数据,然后点击一个按钮,实现截图并把图片和这些数据一起保存在数据库中,查询的时候数据和图片都显示出来,请问,能实现吗? 大家能指点下吗? 我邮箱是dream_chen19@qq.com。 万分感激!

不好意思,手头上没这方法的例子。
图像在对话框,就用流的方式把它存储为文件或二进制形式保存于数据库中。

网友:
现在能把图像保存下来了,但不知道怎么保存进数据库,
有没有人可以贴一段用sqlite保存图片路径的代码?

网友E:
保存图片路径与保存字符串一样呀
直接把路径当字符串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存图片路径与保存字符串一样呀
直接把路径当字符串保存
我试试 现在想抓拍一张保存一下,路径中 文件名是变化的吧,接触不久 有些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