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开发电子书阅读器

楼主:
在开发电子书阅读器的时候遇到个难题就是打开电子书的时候是否需要读取整个电子书文件。
如果电子书比较大,占用内存就比较多。
一般阅读器是如何操作的啊?

网友A:
大文件是不是可以只读取所需要的一部分到内存就可以了,
一般会读取三到五屏的数据到内存做显示。

网友B:
楼主是想 对于整个电子书 进行一页一页分别读取吗?

一般读取电子书,应该是先把整个电子书放在虚拟内存(采用ROM映射的)里吧,也即是整本电子书放在对应的ROM里,仅把即将要读取的几页转移RAM中吧。

以上仅个人观点。

期待做过 电子书产品的高人 解答下,我也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 对于整个电子书 进行一页一页分别读取吗?

一般读取电子书,应该是先把整个电子书放在虚拟内存(采用ROM映射的)里吧,也即是整本电子书放在对应的ROM里,仅把即将要读取的几页转移RAM中吧。

以上仅个人观点。

期待做过 电子书产品的高人 解答下,我也学习下。谢谢!

非常感谢提供意见,是一块块读取,对于一些全局信息(如总行数)第一次肯定要遍历全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文件是不是可以只读取所需要的一部分到内存就可以了,
一般会读取三到五屏的数据到内存做显示。

读三到五屏对于一些字体设置等等改变控制会比较复杂吧,有没有详细点的说明

网友:
这个有钱途吗?
要是有的话,可以考虑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钱途吗?
要是有的话,可以考虑做做。

产品的辅助软件

网友:
一页一页加载,不过这样容易产生乱码,这个需要解决

网友:
全部加载,就是占多一点内存
如果是专业的电子书阅读器,多占点内存有什么有关系!!!

如果只是一个产品的辅助功能,就不能占用太多内存.

关键是分"页"的算法,每次只读取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