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点指点这个段码式液晶的RAM映射图吧,看了很久了,未果!

楼主:
段码式液晶,不是跟数码管的显示原理差不多吗,几个SEG公用一个COM,但是数码管有共阴极共阳极之分,这个段码式的液晶也一样有吗,望知道的大侠们,指点指点,也不用什么太复杂的原理,比如说,我要点亮COM7上的SEG0,和COM0上的SEG0,
又或是其他的COM上的段,这个内存RAM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图片掉了!

网友:
图片太傻蛋了

网友:
这个图的确画的有点傻

看起来意思是说
地址0(低4位)对应的是SEG0的COM0-COM3
地址1(低4位)对应的是SEG0的COM4-COM7

给楼主个建议,如果笔画不多
for(addr=0;addr<64;addr++)
{
    RAM[addr]=0x01;
    delayms(1000);
    RAM[addr]=0x02;
    delayms(1000);
    RAM[addr]=0x04;
    delayms(1000);
    RAM[addr]=0x08;
    delayms(1000);
}
然后把LCD和RAM的关系画在纸上,然后建表.....
实践才是硬道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的确画的有点傻

看起来意思是说
地址0(低4位)对应的是SEG0的COM0-COM3
地址1(低4位)对应的是SEG0的COM4-COM7

给楼主个建议,如果笔画不多
for(addr=0;addr<64;addr++)
{
    RAM[addr]=0x01;
    delayms(1000);
    RAM[addr]=0x02;
    delaym……

曾经想过,但是有两百多段,不貌似有点麻烦!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com对应位,seg对应地址,成一个矩阵,好理解吧.你这个是四位传输,就是:两个com对应八位,seg对应两个地址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真心不晓得怎么做库

网友:
图没看到,你可以参考厂家的例程,例如PIC或者ST的厂家有驱动例程的。
其实和LED矩阵处理差不多,多看几遍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