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2440+WinCE5.0串口通讯实时性的问题

楼主:
S3C2440+WinCE5.0平台上,用EVC开发串口接收程序,请问串口能每隔1ms收到1字节的数据吗?
我编的应用程序实时性很差,

网友:
木油问题

网友:
不太清楚 有界面的话  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A:
串口能每隔1ms收到1字节的数据吗?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能每隔1ms收到1字节的数据吗?
肯定可以的啊

这么肯定?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串口里把数据实时的读出来,可以吗,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不能将数据实时的读出来。我专门做了一个线程实时性的测试,即在time_critical的线程做一个while(1)的死循环,做了一个i++式的累加,结果是1分钟只能累加到10000次左右,这说明该线程的实时性只能到6ms左右,如果在这个线程里实现串口数据的接收,1ms的实时性应该是肯定不能达到的。

众高手,请指出我认识的不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