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ps/2接口触控板的读写

楼主(2009-04-10):
请假ps/2接口触控板的读写
ps/2的键盘鼠标可以用winio来读写,请问怎样读写ps/2接口的触控板。提供个思路也行!
触控板
接口

网友A:
找出端口地址不就一样可以来读写了?

网友B(2009-09-10):
其实很类似I2C协议。网上有PS/2的中文协议。一看就明白了。类似的代码也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恩,先读协议。

网友D:
其实也是一样的,PS2接口的触控板所用的端口地址和PS2接口的鼠标端口是同一个地址,你把触控板当成鼠标就行了,因为同一个地址,又是同一个协议!不过如果触控板装了特别的驱动,触控板所发的数据和鼠标的数据格式可能就不一样,不过通过WINIO还是可以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