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幫忙看下 ,這段程序何解啊?沒搞懂!DSP TMS320c5509的程序

楼主:
void EnableAPLL( )
{
    /* Enusre DPLL is running */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1f00= 4;

    wait( 25 );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

    // MULITPLY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x3000;

    // COUNT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x4F8;

    wait( 25 );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x800

    // MODE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2;

    wait( 30000 );

    // APLL Select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e80 = 1;

    // DELAY
    wait( 60000 );
}

网友:
对一些内存地址或者寄存器进行赋值,你需要看对应的寄存器或者地址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謝謝ls的,忘了說了,wait()是一個軟件延時的子程序!

网友:
这个程序的可读性太差了,

还是建议用ti的库,来写程序,

一些老人都用汇编,或者地址,直接给相关的寄存器负值,这样可读性太差

网友:
我把全部程序主給大家發出來吧!看看怎麼樣!
#include "myapp.h"
#include "ICETEK-VC5509-EDU.h"
#include "scancode.h"

void InitADC();
void wait( unsigned int cycles );
void EnableAPLL( );

unsigned int nADC0[256],nADC1[256];

main()
{
        int i;
        unsigned int uWork;

    EnableAPLL();
        SDRAM_init();
        InitADC();
    PLL_Init(132);
        while ( 1 )
        {
                for ( i=0;i<256;i++ )
                {
                        ADCCTL=0x8000;        // 启动AD转换,通道0
                        do
                        {
                                uWork=ADCDATA;
                        } while ( uWork&0x8000 );
                        nADC0=uWork&0x0fff;
                }
                for ( i=0;i<256;i++ )
                {
                        ADCCTL=0x9000;        // 启动AD转换,通道1
                        do
                        {
                                uWork=ADCDATA;
                        } while ( uWork&0x8000 );
                        nADC1=uWork&0x0fff;
                }
                asm( " nop");                // break point
        }
}

void InitADC()
{
        ADCCLKCTL=0x23; // 4MHz ADCLK  CPUCLKDIV=35  ADC时钟=–PU时钟)/CPUCLKDIV+1)
        ADCCLKDIV=0x4f00;//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时钟
}

void wait( unsigned int cycles )
{
    int i;
    for ( i = 0 ; i < cycles ; i++ ){ }
}

void EnableAPLL( )
{
    /* Enusre DPLL is running */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1f00= 4;

    wait( 25 );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

    // MULITPLY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x3000;

    // COUNT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x4F8;

    wait( 25 );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0x800

    // MODE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f00 |= 2;

    wait( 30000 );

    // APLL Select
    *(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1e80 = 1;

    // DELAY
    wait( 60000 );
}
看看有沒有用!這是dsp的片內AD轉換的程序!

网友:
我就是最後這個地址的值的理解不透徹!沒弄明白的!

网友:
这个只有自己找资料了

网友:
程序你弄明白了没 给我说下呗 我Q648249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