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下,GPRS 拨号成功,但通讯失败,禁掉cs8900网卡,就通讯正常。

楼主:
2440、ce5下,GPRS 拨号成功,但通讯失败,把GPRS连接设为缺省连接也不行。禁掉cs8900网卡,就通讯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默认首选连接是cs8900网卡。或者禁用,或者自写程序只选择gprs对应的拨号连接进行通讯。

网友:
谢谢shuiyan!
把GPRS连接设为缺省连接也不行。“自写程序只选择gprs对应的拨号连接进行通讯”,这个怎么做?使用NDIS绑定GPRS连接吗?指点一下,谢谢!

引用楼主 njtu_shiyl 的帖子:
2440、ce5下,GPRS 拨号成功,但通讯失败,把GPRS连接设为缺省连接也不行。禁掉cs8900网卡,就通讯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GPRS是怎么拨号成功的?以后也要整这块了

网友:
用wince的控制面板里的网络连接新建一个拨号网络就行了,没有什么特殊的。

引用 网友A:
你的GPRS是怎么拨号成功的?以后也要整这块了

网友:
有没通过RIL组件?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程序
拨号前,配置网卡的网关地址为空,并且重启网卡使设置生效,
再进行拨号,检测拨号后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继续,失败就恢复网卡的网关设置,并重启网卡使设置生效。

检测到断开拨号连接后,也恢复网卡的网关设置,并重启网卡使设置生效。

网友:
bind指定网卡的IP。

CE5下没有RIL组件,CE6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