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09-12-07):
急问
现在在做pos机的gprs.
但每次都是第一次数据发送成功,无论间隔多长时间第二次发送都会一直超时?
是要加心跳包吗?

网友A:
首先想问下 你用的GPRS模块是哪个公司的? 哪个型号?
我们用的GPRS模块 MG3030,进行GPRS通讯很正常啊
另外看下天线的匹配,GPRS数据通讯需要天线的性能必要好,才能进行啊。
而发送与接收短信,则对天线性能要求不是那么强。

网友B:
没遇到过
不过如果用TCP的话,是不用心跳包的,但TCP只适用于少量终端的情况
如果用UDP的话,最好加心跳包,否则过一段时间(不同地方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之后,GPRS网关的端口映射会被取消,从而导致发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