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电源管理驱动

楼主:
wince 6.0 下电源管理的驱动部分在什么地方。
初始化在什么地方。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
补充:cpu是pxa270

网友A:
没有什么初始化啊,电源管理在OAL以及各个驱动中,注册表设置等,不是独立的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初始化啊,电源管理在OAL以及各个驱动中,注册表设置等,不是独立的驱动啊。

电源管理部分用的芯片是max1586与gpio相连的有
gpio3,pwr_scl
gpio4,gpio4
n_will_no gpio53
nlsp,gpio106
等等,诸如此类的不需要初始化吗?

网友B:
只有一个电源管理器,专门负责跟踪执行系统的电源管理任务,它的软件实体是pm.dll,源代码位于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目录下,可以根据需要对它进行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电源管理器,专门负责跟踪执行系统的电源管理任务,它的软件实体是pm.dll,源代码位于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目录下,可以根据需要对它进行定制

电源管理的驱动就在这里,不知道楼主是想找电源管理的驱动还是具体的某一支驱动中的相关部分,如果是前者,在这个目录下就行了,如果是后者,就如同上面的一个兄弟所说没有啥所谓的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电源管理器,专门负责跟踪执行系统的电源管理任务,它的软件实体是pm.dll,源代码位于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目录下,可以根据需要对它进行定制

这两天正在看这个

网友:
PM都在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目录下

网友:
结合2,4,5楼的说明吧!

网友:
    在WinCE5.0系统中电源管理器被实现为动态库pm.dll,并由gwes实现控制,在不需要使用电源管理功能时,也可通过定义BSP_NOPM环境变来将其移除。
     WinCE的电源管理分三个部分:OAL(OEM Adaptation Layer)中的电源管理、设备驱动电源管理和应用程序电源管理。在WinCE OAL中的电源管理主要由OEMIdle()和OEMPowerOff()两个函数实现。OEMIdle()实现的是处理器级的电源管理,而OEMPowerOff()实现的是板级的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 在WinCE5.0系统中电源管理器被实现为动态库pm.dll,并由gwes实现控制,在不需要使用电源管理功能时,也可通过定义BSP_NOPM环境变来将其移除。
? ? WinCE的电源管理分三个部分:OAL(OEM Adaptation Layer)中的电源管理、设备驱动电源管理和应用程序电源管理。在WinCE OAL中的电源管理主要由OEMIdle()和OEMPowerOff()两个函数实现。OEMIdle()实现的是处理器级的电源管理,而OEMPowerOff()实现的是板级的电源管理。

很专业,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