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掉唤醒时输开机密码?

楼主:
wince5.0,设置了开机密码,睡眠唤醒后也会要求输开机密码
要去掉唤醒时的开机密码怎么办?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应该可以记住密码.
但是修改的话,感觉违背了最初的意愿啊,你设开机密码就是要求保护,睡眠同样也需要保护,把睡眠密码去掉,不如去掉开机密码得了

网友:
不设置密码不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楼主 comey 的帖子:
wince5.0,设置了开机密码,睡眠唤醒后也会要求输开机密码
要去掉唤醒时的开机密码怎么办?

只能修改微软代码,让它不出来。

我在控制面板删除过密码组件,在博客写了详细说明。你这个休眠也依样画葫芦即可。

网友:
说的有理啊
只是显示不显示客户说了算啊

网友:
要去掉就得用密码进去,再禁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