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68013将程序下载到eeprom后出现提示:无法识别的usb ...

楼主(2009-12-16):
cyc68013将程序下载到eeprom后出现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最近项目中一直用到cypress公司的cyc68013单片机,想将程序下载到eeprom中以防掉电的时候程序丢失,但下载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要强调的是程序已经修改了vid和pid,但同时也将驱动中的vid和pid也修改了,提示还是无法识别usb设备。哪位高手给与指点,十分感谢。
还有些奇怪的现象:1.最初能够识别未带eeprom的板子2.拿一个空的eeprom放到板子上仍然能够识别 ; 然而现在上面两种情况均不能识别usb,问题找了好久也没有任何头绪,哪位高手给与指点,十分感谢。
设备
程序

网友A:
本人愚笨,不明白您的意思。程序丢失是怎么回事?你遇到过这样的板子么?
无法识别的设备:
1。如果你确认你的代码OK,那么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了。实际上,从你的说明看起来,是这样。
2。另外就是,你的代码可能已经有了不经意的改动。你可以和以前OK的代码的校验码,作一下比对。

网友B:
将以前的代码烧写到eeprom没有任何问题,说明电脑和硬件都没问题,不同的可以烧写的程序是在cypress所给框架中修改只是在通信那加了一些代码,现在不可烧写的程序是增加了hid描述符以及修改了vid和pid,同时驱动中vid和pid也修改了,现在的现象是在线调试是可以的,下到eeprom是不行的,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