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发射频率检测

楼主:
各位大虾,从几个不同频率的红外发射器,如何让机子识别频率并且读出相应的频率
例如有两个红处发射器,分别是38k和42k频率,现在我要让自己的机子识别出从这两个发射器中发射出来的频率,如果是38K发射的在LCD中读出“38”。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实现呀?

网友A:
用计数器或者是定时器,采用外部电平变化一次看一下定时器,或者是在固定时间电平变化个数。
你的MCU的指令周期必须要高于42KHz 5倍以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计数器或者是定时器,采用外部电平变化一次看一下定时器,或者是在固定时间电平变化个数。
你的MCU的指令周期必须要高于42KHz 5倍以上应该就可以了!

正解,楼主,这个和数字电路中的计数器是一样的,只是MCU用程序来描述而已。

网友:
引用楼主 hottv 的帖子:
各位大虾,从几个不同频率的红外发射器,如何让机子识别频率并且读出相应的频率
例如有两个红处发射器,分别是38k和42k频率,现在我要让自己的机子识别出从这两个发射器中发射出来的频率,如果是38K发射的在LCD中读出“38”。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实现呀?

没有这么简单的,需要智能测定,因为计数中的波形可能变化较大地

网友:
他是要接收到的时候识别呢
装好个接收头,那边接收到就显示那边.不然好像不好知道

网友:
如果两个红外同时发射的话,会不会出现混频的现象呢?如果出现混频了,那在电路上是不是还要加上滤波电路以后在进行采集?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