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NK.BIN文件出错

楼主(2009-04-25):
求助:下载NK.BIN文件出错
下载NK.BIN文件时报校验和出错,如下所示。换了一块FLASH,该FLASH有几个坏块,请问与FLASH有没关系?
我用前一块FLASH下载是正常的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89a0c8
-----------------------------------------------------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446DEE6 computed=0x446E0BA)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5, ABORT!!! ******
download
expected
failure

网友A:
有可能是USB通信不稳定造成的,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断电让CPU休息一下就OK了。

网友B:
要看你是怎么校验的
如果是从Flash上读出来校验的话,那应该是跟Flash的读写有关的
你可以在PC上算出Checksum,然后通过USB下载到RAM后算出一个Checksum,看一不一样?
然后写到Flash上,再读出来算Checksum
我们一般的做法是用后面一种,从Flash上读出来再算Checksum,看写入有没有错误

网友C:
lz应该是通过pb下载的吧,这种问题我碰到过,应该是你的SDRAM有问题,你check一下你的SDRAM吧,包括供电和时钟

网友D(2009-07-10):
LZ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