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windows/linux下线程调度问题

楼主(2009-10-23):
windows/linux下线程调度问题
如题
操作系统为每个线程分配了一些时间片,操作系统是根据什么分配时间片大小的?
操作系统的调度程序是什么时候触发的,或者是在什么条件下调度程序开始执行?
linux
windows
操作系统
程序

网友A:
"操作系统为每个线程分配了一些时间片,操作系统是根据什么分配时间片大小的? "
时间片的大小是可以设置的。 一般有一个默认值.

网友B:
时间片的大小是内核内部设定的
基于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在时间片用完的时候,会触发调度函数
另外,进程/线程主动放弃CPU时,也会触发调度函数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关注

网友:
说实话,很感兴趣,但在应用中没接触到

网友D: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E:
linux时间片和进程调度在2.60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入了很多优秀的算法,大致的说,时间片是由内核在创建每个任务的时候根据任务的优先级给的,优先级高的给的多,优先级低的给的少,当然,2.60以后又有了新的情况,就是判断阻塞行进程和io消耗型进程,两种方式对资源的利用率不同内核会有相应的算法去搞定,会达到一个相对利用率很高的平衡,调度程序就是进程调度程序,这里有个优先级算法,这是进程调度的核心,实时系统和非实时系统的区别就在这里体现,操作系统内部有个systick的时间片,就是单位时间,每次时间到了都调用中断,然后判断当前进程时间片是否用完,是否有优先级更高的进程在排队,然后要么跑新进程,要么仍旧跑老进程,,然后继续跑程序,大致过程就是这样,具体的估计这个版面都写不下了,看书去吧,还有,这些都是linux的,windows的具体调度算法没人知道,只有问微软了。

网友F:
在WINce OAL里面,可以通过设置dwDefaultThreadQuantum,来设定每个线程默认的时间片大小,一般为100毫秒。也可以为单个线程设置时间片,CeSetThreadQuantum,也可以CeGetThreadQuantum获取某个线程的时间片。
DWORD CeGetThreadQuantum(
HANDLE hThread
);
返回值就是时间片大小,单位是毫秒
BOOL CeSetThreadQuantum(
HANDLE hThread,
DWORD dwTime
);
设置线程时间片大小

网友G:
不同操作系统的调度机制不同,对于wince,是基于时间片的优先级调度,优先级高的先执行,此时低的被阻塞,相同优先级线程,通过时间片来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