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fi 配置程序的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

wince5.0 wifi模块正常工作,启动时wifi配置对话框弹出,链接后能正常工作 ,现在我们的要求是去掉explorer.exe ,直接启动我们的界面程序,任务条没有了 ,托盘没有了 ,配置对话框也不弹出来了 ?

问题:

如何在我们的界面程序中通过代码把配置对话框调出来???做个这方面工作的交流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那个配置对话框在启动前有段代码
    while(!IsAPIReady(SH_SHELL))
        Sleep(500);

IE不起就一直循环,所以你的对话框弹不出来

可以把那部分代码移出来,自己写个连接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配置对话框在启动前有段代码
? ? while(!IsAPIReady(SH_SHELL))
? ? ? ? Sleep(500);

IE不起就一直循环,所以你的对话框弹不出来

可以把那部分代码移出来,自己写个连接的程序

谢谢,我先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困难 ?貌似

网友:
我把ethman.dll改成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在没有explorer.exe 的情况下调用界面,主要解决wifi的设置问题,但是所用的资源都是netui.rc中的,因为源代码资源为英文,所以即使在中文系统中,界面也是英文,所以我的问题时,关于netui.rc 中英文资源对应的中文资源在哪里?有知道的同学请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