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字符串移动显示

楼主:
   公交车上那个长字符串移动,并且随时切换,且都是点阵做起来的。不知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然后,移动怎么个原理? 感觉自己实现起来很难。

网友:
移动还是动太扫描

扫描的瓶颈在于扫描速度,把这个解决了就好办了

1.提高绝对的描述速率。换更快的MCU,现在几百M的ARM多的是
2.提高前端描述速率,FPGA是不一很不错的选择
3.分段,分快操作,用级联通信

网友: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data dis_index;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main
dis_index = ()
{
int i j k; 0xfe;
while(1)
{
  for(k=0;k<50;k++)
  for(i=0;i<8;i++)
{
   P2 = dis_index;
   P0 = dis_code([i+k]%10);
   delayms(2);
   dis_index = _crolh_(dis_index, 1);
}
  k++
}
}

0`9数字的移动  可以参照

网友:
  P0 = dis_code([i+k]%10);
  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移动的? 我还以为是以bit 为单位的。

网友:
byte移动的 。应该你的 是8根数据线,你的应该是8*8或者8*16、。、、

网友:
uint  combination(uchar a, uchar b, uchar c, uchar shift)
{

        uint tt=0 ;

        tt =(uint)((a<>(8-shift));

        tt&=0xFFFF;

        return tt;
}

这个函数可以实现一位一位的移动,呵呵,很爽的。